[仿真讨论] 请问cst中极坐标看H面方向图和E面方向图时,theta和phi怎么设置

楼主(2022-11-23):
请问cst中极坐标
看H面方向图和E面方向图时,theta和phi怎么设置 ?最好那位高手能够用图形将的清楚点。选theta是0或90,phi5度或反之,是不是有两个方向图是一样的切法?

网友:
    这个和书上的讲解类似,一个做变量,另一个做切面~

网友:
    在看这个E面和H面方向图的时候,是要根据你的模型场的设计来定的,是具体的Y-Z面还是X-Z面设置0度还是90度的切面图。

网友:
    E,H面要根据天线的结构形式来判断了,其实E面就是电流的流向,比如对微带形式的准八木天线,八木天线所在的平面就是E面,因为电流是在微带平面上分布的,和其垂直的面就是H面了,其他类似~,波导结构 ,要看其场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