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最近在产品过EMC时,单片机总是出现复位,为什么?

楼主(2022-11-23):
    关于单片机问题,最近在产品过EMC时,单片机总是出现复位,为什么?
    产品在过EMC时,有项电源中断的测试,要求在1S的时间内,单片机不复位,经过硬件改善后,一般情况下拔电5,6秒后才复位,但有时,拔电1,2秒后,单片机还是会出现上电复位。用仪器测试电源跌落到0V1秒 ,恢复100%电源10秒反复测试10次,也会出现单片机复位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是头痛,测试一直卡在这。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解决办法可以再单片机电路的电源上加上一个大一点的电解电容,这样掉电后,电容上储存的能量可以让单片机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具体大小你可以根据你的单片机功耗来选择。

网友:
    电源中断时,关闭所有外设

网友:
    考虑一下增加备用电源?

网友(2022-12-29):
    可能是板子哪里受外界干扰产生了压差,从而影响了复位信号,可以去检查下layout

网友:
    有项电源中断的测试,要求在1S的时间内,单片机不复位?哪种应用要求这么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