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TT服务器和客户端通讯问题

楼主(2022-11-23):
    我搭建了服务器,用MQTT.fx做客户端通讯正常,可是用通讯猫调试软件就不行。

    小圆圈不变绿。

    请问高手,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网址那里,我记得有些是要填tcp://ip:port的来做的。你可以看看详细的说明。

网友:
    一般就是
    ip  端口  用户名 密码
    有时用户名和密码都可以。 主要看服务器是否设置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
    看下是不是服务器端IP地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