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脸检测的问题。。。

楼主(2022-11-23):
    请教人脸检测。。。。高手们,,谢谢了。。
BW=imread('d:\1215.jpg');
    R=BW(:,:,1);
G=BW(:,:,2);
B=BW(:,:,3);
    上面的是提取照片的RGB值,我想把图片的RGB值转化为rgb值的话,
    公式是这样的,r=R/(R+G+B); g=G/(R+G+B);b=B/(R+G+B);
    为什么我输入r=R/(R+G+B); g=G/(R+G+B);b=B/(R+G+B);的时候,会出现类型错误呢???

网友:
    你指的提示错误是哪方面的呀,怎么说的呢,一般情况下要先图像转化为double格式的,再对它进行处理,因为你一在图像的格式是uint8类型的

网友:
    试试:r=double(R)./double(R+G+B);

网友:
    要转换成double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