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lding cap的厚度会影响散热吗

楼主(2022-11-23):
    请问各位大佬,芯片die表面到封装外壳面的厚度由100um厚度变为200um厚度,是否会使得RJC的值变大。影响散热

网友:
    会影响散热

网友:
    会的,可以仿真对比下~但是厚度增加,材料可以调整下,选择高散热的~

网友A:
    塑封料厚度变大,从仿真上看热阻值反而会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塑封料厚度变大,从仿真上看热阻值反而会减小

    这是什么原因呀?能帮忙解释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原因呀?能帮忙解释下吗

我理解的是因为塑封料的热导率(0.98 W/m-K)要比空气的热导率(0.0267 W/m-K)更高,所以减薄compound会导致散热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