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敷铜结束后,打阵列孔的问题

楼主(2022-11-23):
在PCB最后顶层,底层敷铜结束后,打阵列孔的时候,过孔会打在焊盘或相同网络的cline上,或者会打在只有单层有敷铜的铜皮上,这个有哪里设置可以让它自动避开吗?

网友A:
    阵列的时候不是有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阵列的时候不是有设置吗

哪里设置啊?

网友B:
阵列VIA时,在option中有Enable DRC check,会自动删除违规的vi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阵列VIA时,在option中有Enable DRC check,会自动删除违规的via

这个是勾选的,但还是打在同网络的pin和cline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勾选的,但还是会打在同网络的pin和cline上

    猜想一下,设置一下same net spacing的规则或者打开via on pad的DRC检查,就能规避了,没有试验过,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想一下,设置一下same net spacing的规则或者打开via on pad的DRC检查,就能规避了,没有试验过,你可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