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微带天线的交叉极化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2022-11-23):
    是指非辐射边沿的辐射对辐射边沿辐射的影响么?
    我没有找到具体的定义。

网友:
    如果是线性的,应该有一个主极化方向,交叉就指非主对主的影响

网友:
    圆极化也应该有交叉极化吧
如果你认定左旋极化为主极化,那么右旋极化就应该是交叉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