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中什么时候语句并行运行什么时候顺序运行!

楼主(2022-11-23):
verilog 中什么时候语句并行运行什么时候顺序运行!

网友:
    所有的always块是并行的,达到触发就运行,assign也是,beign-end中是顺序,但这个所谓的顺序也是需要看实际情况,所以很多在begin-end中依然用if-else或case来解决,verilog重要的是时序,你可以在编完程序后做波形图来看,重点是上升沿下降沿等变化和赋值,可以用功能仿真来观察时序效果

网友:
    initial中的语句顺序运行,其他都是并行执行的。应该区分并行与timing先后的概念。
    尽量不要在一个always对多个寄存器赋值,这样你就搞清楚了,不同的always和assign语句之间都是并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