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整流桥后面并联了两个电容?

楼主(2022-11-23):
为什么整流桥后面并联了两个电容?

网友:
    稳压。可根据纹波要求计算得到电容值,再根据实际可提供的电容值就近选择型号。

网友:
    安规滤波电容

网友:
    整流滤波,脉动直流电变平滑直流电。

网友:
    1、起到滤波的作用;2、对后端的负载用电起到平和及缓冲的作用。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