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 PCB 设计原理图设计时,怎么考虑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22-11-23):
在高速 PCB 设计原理图设计时,怎么考虑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
有阻抗计算软件。

网友:
可以试着仿真一下.

网友:
在设计高速 PCB 电路时,阻抗匹配是设计的要素之一。而阻抗值跟走线方式有绝对的关系, 例如是走在表面层或内层,与参考层的距离,走线宽度,PCB 材质等均会影响走线的特性阻抗值。也就是说要在布线后才能确定阻 抗值。一般仿真软件会因线路模型或所使用的数学算法的限制而无法考虑到一些阻抗不连续 的布线情况,这时候在原理图上只能预留一些 terminators,如串联电阻等,来缓和走 线阻抗不连续的效应。真正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布线时尽量注意避免阻抗不连续的发生。

网友:
线间距 线宽 参考地,差分走线 等长

网友:
pcb的介电常数、叠层(阻抗线与参考层的间距),线宽铜厚、油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