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网络间距设置问题

楼主(2022-11-23):
    灌铜的时候,设置网络间距的问题困扰了我好久,一直没得到好的解决办法。我想问下有没人知道如何可以设置某个网络与不同网络之间的具体间距,还有同一网络在不同层之间与其他网络的不同距离。比如有一个高压1000V的网络,在内层与其他低压网络间距要设为3.2mm,与某些高压网络只需隔0.5mm,怎么设置;由于有些主功率电路电流较大,灌铜要灌两层,同样的1000V在内层灌铜以后,在外层还要灌,但是间距要求就不一样了,外层与低压网络之间要隔5.0mm,又如何设置??

网友A:
    可以对这个电源线单独设置规则
选中要设置线的网络,右键中找设置选项

网友(点评):
什麼線都能設,不一定只能是電源線.......本來不想回的,Conditional Rules 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对这个电源线单独设置规则
选中要设置线的网络,右键中找设置选项

对,就是这个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对这个电源线单独设置规则
    选中要设置线的网络,右键中找设置选项

    可以了,谢谢~~~,现在发现PCB中封装上2D线不给标注,自己单独画2D可以标注的。。。这样就不能很方便从二个元件封装的丝印距离评估距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