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实物测试没有反应,单片机制作的原理图的PCB板绘制有错误吗

楼主(2022-11-24):
问题:我的原理图上仿真OLED是可以显示内容的,但是我绘制PCB打板然后焊接完元件上去后OLED却没有亮,不知道是不是我饿PCB图画错了,因为PCB原本没有OLED这个元件模板,我就自己画了一个,是7针脚的IIC协议的OLED显示屏,画了模板后我按照引脚对应的接上stc89c52单片机的IO口上,IO口的连接都是对应的。
还有那个电源插座好像是弄反了,但不影响通电。网上说可能是OLED没有接收到主控芯片发出的信号,可是我在proteus上的原理图仿真是可以显示的。下面是我的原理图和PCB图和打板的图。请大佬帮我看看有没有接错。如果不是接错,还有什么原因导致OLED没有反应,IO口的初始化我都没改,按原来的,这个应该没影响吧,期限快到了,很急,求路过的好心人帮忙。焊接方面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使用打板直接焊接的。

网友:
能确定你的程序走起来了吗?然后pcb相应的管脚都连线正确吗?oled屏的型号选对了吗?

网友:
从硬件接线上看不出问题,只能使用排除法找原因:
1、屏是否买错,OLED屏市面上有I2C, SPI, 并口等通讯方式。
2、检查接线,即是否接反
3、单片机有没有跑起来,简单的让一个LED灯循环闪烁来检测

网友:
检查OLED屏初始化程序。如果初始化没问题,试着显示一个或几个英文字母或图案, 这个要涉及到点阵取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