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相关参数与选型

楼主(2022-11-24):
一、介绍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二极管,又称为瞬态抑制二极管,是普遍使用的一种新型高效电路保护器件,它具有极快的响应时间(亚纳秒级)和相当高的浪涌吸收能力。当它的两端经受瞬间的高能量冲击时,TVS能以极高的速度把两端间的阻抗值由高阻抗变为低阻抗,以吸收一个瞬间大电流,把它的两端电压箝制在一个预定的数值上,从而保护后面的电路元件不受瞬态高压尖峰脉冲的冲击。主要用在具有静电和电压尖峰的电路中起保护作用。

二、TVS工作过程

        上图是TVS的工作图形,首先解释几个TVS相关的参数:

        1、VRWM(最大反向工作电压):在这个电压下,TVS的功耗很小,使用时要使被保护电路的工作电压低于此值,以便TVS接入电路后不影响电路工作。

        2、VBR(反向击穿电压):这是TVS管通过电流IR时的电压,这是TVS管导通的标志电压,从此点开始TVS进入雪崩击穿。

        3、VCL(最大钳位电压):指当TVS流过IPP电流时的电压,是TVS管将电压尖峰钳制到的电位值。比如来了1000V、2000V的电压尖峰,都会被TVS钳制到VCL电平。VCL要小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耐压值,比如被保护芯片耐压30V,那么就要选VCL小于30V的TVS。

        4、IPP(最大反向脉冲峰值电流):是TVS允许通过的最大脉冲峰值电流,超过此值,TVS可能损坏。

        5、TVS管分为单极性和双极性,若TVS管有可能承受来自两个方向的尖峰脉冲电压(浪涌电压)冲击时,应当选用双极性的,否则选用单极性。

        6、CJ(结电容):电容量C是由TVS雪崩结截面决定的,这是在特定的1MHz频率下测得的。C的大小与TVS管的电流承受能力成正比,C太大将使信号衰减。因此,C是数据接口电路选用TVS管的重要参数。对于信号频率越高的回路,TVS的电容对电路的干扰越大,形成噪声或衰减信号强度也大。高频回路一般选择电容应尽量小(如LCTVS、低电容TVS,电容不大于3 pF),而对电容要求不高的回路,电容的容量选择可高于40 pF。

三、选型

        1、首先确定电路是否存在两个方向的电压尖峰,如果有就选双极性TVS,如果没有就选单极性TVS。

        2、确定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最大耐压值,凭此来确定TVS的VRWM、VCL。

        3、大概评估电压尖峰的频率、幅值,从而确定TVS的功率,从而确定其封装。

        比如一个DCDC电路,正常工作电压24V,电源芯片耐压值为40V,电压尖峰能量并不大。那么TVS就要选单极性,VRWM大于24V,VCL小于40V的TVS,电压尖峰能量不是很大,封装可以选SOD123的。

        选择上图中的SMF24A是比较合适。

网友:
TVS 反向并联在电路中,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处于高阻状态截止可以理解为开路。当电路异常超过击穿电压时,TVS迅速由高阻状态变为低电阻状态,泄放由异常过电压导致的瞬时过电流到地,同时把异常过电压钳制在后级电路可承受的安全水平之内,从而保护后级电路免遭异常过电压的损坏。当异常过电压消失后,TVS 阻值又恢复为高阻态。

网友A:
TVS 有单向与双向之分,单向TVS 一般应用于直流供电电路,双向TVS 应用于电压交变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TVS 有单向与双向之分,单向TVS 一般应用于直流供电电路,双向TVS 应用于电压交变的电路。

单向TVS,当有负半周的电压时,相当于二极管正常导通钳位电压大概在0.7V。当然负半周电压超过耐压值会将TVS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