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l ring 和 guard ring是同一回事吗?

楼主(2022-11-24):
请问,seal ring 和 guard ring是同一回事吗?: r9 @) K) j) K$ X0 E

网友:
    不是一回事,guarding ring类似体引出,主要是起电学作用,防止latchu up和衬底噪声干扰之类的

网友:
    从工艺角度看,seal ring是一种金属层、氧化层、钝化层结构。像一圈堤坝,将芯片围在圈内保护起来。

网友:
    Seal ring是在芯片IO ring 之外的密闭环(所用层基本涵盖所有mask layer);Guard ring通常用于电路内部block与block之间的隔离,所用层通常是nwell 或psub,或两者一同使用

网友:
    不是一回事,Seal ring要连接到底下的Psub,所以不能有N型的离子注入,gaurd ring,既有N的也有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