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C6084: IV转换电路基线不稳

楼主(2022-11-24):
传感器为光电二极管,分别使用LMC6082和LMC6084组成了电流电压转换电路。正电源10V,负电源-3V。调试时将负电源从-1V调至-4V,LMC6084的几路信号基线从0.5V跳至负电源电压,继续跳至20mV以上且有增大趋势。LMC6082的几路信号基线则正常。很是困惑,换了一块LMC6084芯片,问题依旧。哪位大神能帮忙看下!

网友:
用不着去纠结LMC6082和LMC6084,经过调试选择符合具体数据要求的采用才是硬道理,合适的产品就是最终选择的结果,每个芯片都做不到绝对一致性,相对来说芯片参数都有一定的变量的,价格合适的稳定的,就是最佳的选择.

网友:
4路的节省器件和布版面积,但现象很奇怪。用的参数基本一致,而且是在同一块PCB上,基线随负电源变化这个现象没有想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