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 信号布线应该注意哪些?如何布线?

楼主(2022-11-24):
LVDS 信号布线应该注意哪些?如何布线?

网友:
平行等长,这是最重要的,O(∩_∩)O哈哈~

网友:
LVDS信号不仅是差分信号,而且是高速数字信号。对用来传输LVDS的PCB线对必须采取措施,以防止信号在媒质终端发生反射,同时应减少电磁干扰以保证信号的完整性。

网友:
    有些需求還會每組差動線兩旁伴地線打VIA

网友:
    有LVDS信号的PCB一般都建议采用多层板结构形式。由于LVDS信号属于高速信号,故与其相邻的层应为地层,且应对LVDS信号进行屏蔽防止干扰。

网友:
    严格规范的话,走差分做等长满足阻抗要求,包地打孔。
    有的时候没空间满足这些要求,通常只做差分,整体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