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的一条指令是 32bit 长, 但有时一个立即数也是 32bit, 这是如何解释的

楼主(2022-11-24):
ARM 的一条指令是 32bit 长, 但有时一个立即数也是 32bit, 这是如何解释的

网友:
指令中使用的立即数需要时 8 位数移位获得,并非所有数都可以.

网友:
ARM指令集可以分为六种
    跳转指令
    数据处理指令
    程序状态寄存器传输指令
    Load/Store指令
    协处理器指令
    异常中断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