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端12v的隔离开关电源是否可以串联

楼主(2022-11-24):
请教各位大神,两个输入端220V,输出端12v的隔离开关电源是否可以串联,将电压升到24V,总输出功率怎么计算?

网友:
你看他输出12V的地,如果是浮地的就可以串联吧,如果接大地了就不行;串联了电流维持不变 。

网友:
可以串联,最好是同品牌同规格的两个电源串联

网友:
如果是隔离浮地的就可以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