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遇到 模拟电视 和 WIFI BT GPS 也用 RF屏蔽线的不?

楼主(2022-11-24):
大家有遇到 模拟电视 和 WIFI BT GPS 也用 RF屏蔽线的不?
有客户要求把 模拟电视做在小板上面 然后用RF线连到主板上面 因为天线亏点在主板上面的 ?这样行不?
还有客户要求BT WIFI GPS也用RF 线的

之前就见GSM 用这样的线连接的
不知道 模拟电视 和bt wici GPS 用线连 会不会有问题的 ?

网友:
只要阻抗满足射频的要求就没有问题。

网友:
手机上面好像没有看到 用RF线 链接 TV BT WIFI GPS的啊。那个线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