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BNO功能的高压多模PWM控制器LD5762EGR

楼主(2022-11-24):
描述
LD5762EGR是一种绿色模式PWM IC,内置在SOP-7中具有褐入功能。因此,该设备可以最小化组件数量,电路空间,并降低电源应用的整体材料成本。
LD5762EGR具有高电压启动、绿色节电运行、内部斜率补偿、软启动等功能,可最大限度地降低功率损耗,提高系统性能。
具有完整的保护,如OVP(过电压保护),OCP(过电流保护)和browin /out保护,LD5762EGR防止电路在异常情况下被损坏。
此外,LD5762EGR具有频率交换和软驱动功能,以减少噪音和改善EMI。
特征
•二级反馈控制与准谐振+ CCM操作
•高压(710V)启动电路
•在高压引脚上内置brown in/out功能
•内置X-Cap放电在高压销
•VCC/FB上的OVP(过电压保护)
•OCP(过电流保护)
•输出短路保护
•CS_OTP(超温保护)
•软开
•+300mA/-800mA驱动能力
应用
•USB PD电源和适配器

网友:
PWM 是一种对模拟信号电平进行数字编码的方法。通过高分辨率计数器的使用,方波的占空比被调制用来对一个具体模拟信号的电平进行编码。PWM 信号仍然是数字的,因为在给定的任何时刻,满幅值的直流供电要么完全有(ON),要么完全无(OFF)。

网友:
这种控制器在UPS中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