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pads9.5之后,打开PADS Layout之后报错,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2-11-24):
破解pads9.5之后,打开PADS Layout之后报错,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咱们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先把这个完全卸载,相关的注册表一个个的手动删除,然后用计算机的软件卸载和垃圾注册表清理软件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然后再次的检查这个软件还有没有相关的内容没有完全卸载!确定好重启电脑,然后按照此软件的安装教程认认真真的安装一次!

网友:
重新安装下别的版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