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无人机的电路,E集电压升高到3V,又把三极管截止了

楼主(2022-11-24):
图片中三极集管导通后,E集电压升高到3V,又把三极管截止了。不知道我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A:
这个时候,会有微弱的电流通过,这个微弱的电流是流经MOS的下拉电阻的。这个是推挽的N管部分,N管一直是处于放大状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会有微弱的电流通过,这个微弱的电流是流经MOS的下拉电阻的。这个是推挽的N管部分,N管一直是处 ...

MOS管控制三极管,就能做成IGBT

网友:
电路不能这样接,NPN三极管E极要接GND,C极接MOS管G极,然后通过上拉电阻接3V,这样驱动能力就很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