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4. 2I 可对某些特殊管脚设置内部上拉

楼主(2022-11-24):
ISE4. 2I 可对某些特殊管脚设置内部上拉, 那么外部是不是就可以不必再加上拉电阻了?另外, 配置过程中, 所有的用户 I/O 是否均为三态? VIRTEX2 的 HSWAP_EN 应接何电平?为什么?

网友:
是否需要添加外部上拉电阻取决于电路板设计. 通常在以下条件下需要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
需要精确的上拉值。因为 it values from batch to batch,所以然内置入 IOB 的上拉未指定精确电阻值。
需要强大的上拉动力。IOB 上拉相对较弱,只有数十千欧。

网友:
如果只想阻止板信号浮动, 通常不需要外部上拉. 需要参考相应的 FPGA 系列的参数表, 以确定配置过程中 I/O 的状态. 例如, Virtex-E 和 Spartan-IIE 的 I/O 引脚在配置以前是三态的. 配置过程中, Xilinx Virtex-II 上的 HSWAP_EN 引脚用于启用/禁用用户 I/O 引脚上的上拉. 缺省情况下, HSWAP_EN 系有较高内部上拉电阻, 用于在配置期间关闭用户 I/O 上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