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据线并行布线是不是为了相互干扰?

楼主(2022-11-24):
请问数据线并行布线是不是为了相互干扰?9 r4 r) K# i7 d

网友:
并行走线要注意线与线的间距,防止串扰发生。

网友:
并行是最短

网友:
串扰指的是没有直接相连时,一个信号对另一个信 号产生影响的现象。具有快速上升和下降时间的数 字信号对高阻抗的模拟信号路径产生影响是最常见 的串扰现象。数字信号同样受串扰的影响。高速数 字信号容易影响到其他数字信号。各信号之间的串 扰类型为:传导、容性或者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