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全局变量的值在复位(不断电)后会不会自动清零 (用光盘自带的启动代码)

楼主(2022-11-24):
请教:全局变量的值在复位(不断电)后会不会自动清零 (用光盘自带的启动代码)

网友:
在 C 语言中一般会会初始化 0 或用户指定的值,但这不是硬件自动的.

网友:
只要你的程序有变量初始化说明,BL51连接程序就会把INIT.OBJ连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