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时怎么把元件呈现圆形摆放?

楼主(2022-11-24):
PCB布局时怎么把元件呈现圆形摆放?

网友:
    属性里面找到旋转,在里面填写适当角度,至于摆成圆形,只能用对齐选项了,我知道我说的你不好理解,只要数学学得好,就没有问题!

网友:
    PCB板不像CAD有环型阵列。

网友A:
    edit→paste special
    我這裡是灰階無法使用
    要另外購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it→paste special
我這裡是灰階無法使用
要另外購置?

    这种要先选择器件,然后 复制 选择参考点 再使用特殊复制才行

网友:
    圆形排布 可以建立极坐标系统,就可以圆形分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