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596无输出

楼主(2022-11-24):
用LM2596做了个转5V的板子,但是没有输出。电路是网上找的,不太懂,求教各位电路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
    芯片4脚对地接iK电阻后对电源出线电位器调整电压。

网友:
    1、确认VIN的电压值是否高于7.5v;2、确认L1电感是否焊接正常;3、确认D1是否采用的是1N5824.

网友:
    LM2596是现在常用的一款大电流开关电源稳压IC,其最高输入电压可达40V,输出电压可在1.25~37V之间调整,最大输出电流为3A。
由于其为开关电源IC,故在大电流输出时,发热量比线性稳压电源IC LM317低得多。制作时,二极管D1应选用肖特基二极管,用SR360、1N5822皆可。电感宜用工作电流>3A的功率电感。LM2596的输出电压由电阻分压决定,电阻为调压电位器,制作时最好选用多圈电位器,电源用的,具体阻值视最高输出电压而定。

网友:
    把芯片的5脚闲空即可。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2脚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