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M350软件中如何做铣边?

楼主(2022-11-24):
请问在CAM350软件中如何做铣边?

网友:
铣边的路径必须是一个封闭的路径。

网友:
第一步:先把外框转化锣带(同时先把刀具设好),第二步,选定怎样走,第三步,导出。Tools -> Nc Editor -> Utilities -> Gerber to Mill点击OK,再点击确定,出现Mill path properties 对话框,设定进刀速、走刀补偿,在Tool table 中设定铣刀大小。最后导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