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断开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1-24):
这个器件断开会是什么原因?前期各种调试检验都做了,激光焊接封筒正常使用了6年了,出故障,拆开发现二极管负极断,使用过程中不存在外力撞击。

网友A:
    激光焊接质量取决于激光调制器的适应能力、微连接和表贴SMD会有加热速率上的差异、表贴器件基本遵从回流焊的加热曲线、有个预热动作、不然焊点内部组织会粗大不均匀的、随服役时间的增加、抗疲劳会加速下降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焊接质量取决于激光调制器的适应能力、微连接和表贴SMD会有加热速率上的差异、表贴器件基本遵从回流焊 ...

是手工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