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里面 在always 下有两个 if 语句 就出现如下错误 高手请进

楼主(2022-11-24):
always @ (posedge CLK,negedge RST)
begin
if(EN) // 提示在这里出现错误 Error: Can't elaborate top-level user hierarchy
if(!RST)
U <= 0;
else
if(CTRL)
begin
U <= U + 1;
if(U == 15) c_b <= 1;
else c_b <= 0;
end
else
begin
U <= U - 1;
if(U == 0) c_b <= 1;
else c_b <= 0;
end
end
对于 数学的爱好者 和 wangxuede220 所说的,很抱歉,我都试过了,不管用啊!
microshuke 能再具体详细解释一下吗?多谢了,为什么有这样情况出现,如果我想在EN在低电平时,其他按键就失效,应该怎么做?

网友:
    verilog对边沿触发的逻辑有规定:
你写了negedge rst,就必须在always内的第一个if中写~rst的逻辑。就是你把if(en)写在rst下面就好了。
    这样综合时推断的是一个异步复位的寄存器。
-------------------------------
    为什么语法要这么规定我也不知道。@()里面的第一项是时钟定义,第二项和第三项(如果有的话)是异步复位和异步置位,必须写在第一个if, else if里面(如果有第三项的话)。

网友:
    这个en应该是同步的,而你的rst信号是异步的,这样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