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在非额定电压下容值的变化

楼主(2022-11-24):
    问一个关于电容的问题。
    10uF/16V的电容,用在5V的电路中,电容量怎么计算。还是10uF么。实际使用电低于额定电压的,电容值有什么影响,计算电容时该怎么计算

网友:
    电解电容的容量本来误差都比较大通常在+、- 20%。而且,电解电容容量随温度变化而改变更大,甚至达30~40%。相反,比较而言,其容量随电压而改变反而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电解电容工作小于额定电压下容量会变小一点。温度增加,电解电容容量会增加,漏电也增加。还有存放比较长久,比如,2~3年或更长时间的电解电容的容量会减小,漏电增加。按正确极性加直流电压工作,容量会有所恢复,漏电也可减小。

网友:
    只要在耐压范围内,容量跟电压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