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RGB图像中颜色总数和R>G的颜色数以及R<=G的颜色数

楼主(2022-11-24):
    求助,要求统计出一幅图像中的颜色总数,然后分别求出R>G和R<=G的颜色数,我实现了一个,但是运行时间有点长,求助大家!

网友A:
    这个除了程序本身的性能优化外,其实也和你的图像大小有关!所以这个时间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除了程序本身的性能优化外,其实也和你的图像大小有关!所以这个时间不好控制

    大小我尽量控制中尺寸的彩色图像里

网友:
    我理解为求解一个像素RGB值中,R>G的情况,图片选取lz发的照片,简单写了一个:
tic
A=imread('150.jpg');
R=A(:,:,1);
    G=A(:,:,2);
B=sum(sum(R>G))
[m,n]=size(A);
C=m*n-B
    t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