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5705 底板 用户手册

楼主(2022-11-24):
、开发板简介1.1 产品简介
MP5705开发板底板适配本公司相关核心板,型号为MP5650(详见MP5650用户手册)。通过核心板+底板的模式来设计组成完整的开发。底板与核心板采用4个120pin高速板间连接器对插,型号为PANASONIC公司的AXK5A2137YG和AXK6A2337YG。底板按照全高半长PCIE板卡设计,可以直接安装在电脑机箱中使用。
MP5705底板为方便用户进行二次开发,扩展了一系列外围接口。其中包括2路SFP光纤接口、2路千兆以太网接口、4路SATA接口、PCIE x8接口、4路SMA接口、2组40针扩展接口(其中一组全部为差分信号)、板载下载器以及若干按键、LED、板载GTX时钟等。
MP5705底板硬件框图如图1.1所示:

                                                                                                    图1.1 MP5705底板硬件框图
1.2 接口列表
名称
说明
数量
SFP/SFP+
≯10.3125G
Gigabit Ethernet
10/100/1000Mbps
PCIE x8
GEN 3.0
SATA
VER3.0
40PIN EXT IO
28个普通IO、18组差分IO
SMA
连接至MRCC
JTAG
MicroUSB接口
BUTTON
LED

1.3产品结构尺寸图
产品结构尺寸如图1.3所示 :

                                                                                                    图1.3 产品结构尺寸图
主要接口介绍
2.1 SFP接口
板上共2个光模块的发送和接收与J4相连,实现2路高速的光纤通信接口。每一路光模块的电路原理图如图2.1所示:
图2.1 单路光模块电路原理图
每路的光纤数据通信接收和发送的速度高达10.3125Gb/s。用户可以将SFP/SFP+光模块插入到这2个光纤接口中进行光纤数据通信。2路光纤接口与J4连接器相连接。J4连接器与MP5650核心板上FPGA的GTX相连接。SFP/SFP+接口的引脚配置如表2.1所示:
表2.1 SFP/SFP+接口的引脚配置
信号名称
连接器管脚
对应FPGA管脚名称(MP5650
M_SFP_TX_P
J4_32
B116_TX0_P
M_SFP_TX_N
J4_34
B116_TX0_N
M_SFP_RX_P
J4_31
B116_RX0_P
M_SFP_RX_N
J4_33
B116_RX0_N
Tx_Fault_1
J2_61
B15_L10_P
Tx_Disable_1
J2_65
B15_L11_P
LOS_1
J2_63
B15_L10_N
S_SFP_TX_P
J4_49
B116_TX1_P
S_SFP_TX_N
J4_51
B116_TX1_N
S_SFP_RX_P
J4_37
B116_RX1_P
S_SFP_RX_N
J4_39
B116_RX1_N
Tx_Fault_2
J2_67
B15_L11_N
Tx_Disable_2
J2_73
B15_L2_N
LOS_2
J2_71
B15_L2_P

2.2 千兆网接口
板上共设计了2路千兆网接口,使用了Realtek公司的RTL8211EG芯片。该芯片是符合10Base-T,100Base-TX和1000Base-T IEEE802.3标准的高集成度的以太网收发器。芯片与MAC之间支持RGMII接口和GMII接口。在MP5705的设计中默认支持RGMII。千兆网接口部分电路原理如图2.2所示:
                         图2.2 千兆网部分原理图
两路RTL8211EG芯片与核心板之间通过J1相连,千兆网接口的引脚配置表如表2.2所示:
表2.2千兆网接口引脚配置表
信号名称
连接器管脚
对应FPGA管脚名称(MP5650
PHY1_TX0
J1_22
B18_L19_P
PHY1_TX1
J1_24
B18_L19_N
PHY1_TX2
J1_26
B18_L15_P
PHY1_TX3
J1_28
B18_L15_N
PHY1_TX4
J1_42
B18_L24_P
PHY1_TX5
J1_44
B18_L24_N
PHY1_TX6
J1_46
B18_L5_P
PHY1_TX7
J1_48
B18_L5_N
PHY1_RX0
J1_21
B18_L2_P
PHY1_RX1
J1_23
B18_L2_N
PHY1_RX2
J1_25
B18_L8_P
PHY1_RX3
J1_27
B18_L8_N
PHY1_RX4
J1_31
B18_L22_P
PHY1_RX5
J1_33
B18_L22_N
PHY1_RX6
J1_35
B18_L14_P
PHY1_RX7
J1_37
B18_L14_N
PHY1_TX_CLK
J1_32
B18_L11_P
PHY1_RX_CLK
J1_15
B18_L13_P
PHY1_GTX_CLK
J1_41
B18_L3_P
PHY1_RXDV
J1_43
B18_L3_N
PHY1_TXEN
J1_45
B18_L1_P
PHY1_RSTn
J1_47
B18_L1_N
PHY1_INT
J1_51
B18_L21_P
PHY1_MDIO
J1_53
B18_L21_N
PHY1_MDC
J1_55
B18_L9_P
PHY1_TXER
J1_57
B18_L9_N
PHY1_RXER
J1_54
B18_L20_N
PHY1_COL
J1_56
B18_L23_P
PHY1_CRS
J1_58
B18_L23_N
PHY2_TX0
J1_92
B17_L4_P
PHY2_TX1
J1_94
B17_L4_N
PHY2_TX2
J1_96
B17_L2_P
PHY2_TX3
J1_98
B17_L2_N
PHY2_TX4
J1_104
B17_L11_N
PHY2_TX5
J1_106
B17_L21_P
PHY2_TX6
J1_108
B17_L21_N
PHY2_TX7
J1_117
B17_L9_N
PH2_RX0
J1_67
B17_L3_N
PHY2_RX1
J1_71
B17_L15_P
PHY2_RX2
J1_73
B17_L15_N
PHY2_RX3
J1_75
B17_L5_P
PHY2_RX4
J1_87
B17_L14_N
PHY2_RX5
J1_83
B17_L1_N
PHY2_RX6
J1_81
B17_L1_P
PHY2_RX7
J1_77
B17_L5_N
PHY2_TX_CLK
J1_102
B17_L11_P
PHY2_RX_CLK
J1_85
B17_L14_P
PHY2_GTX_CLK
J1_86
B17_L13_P
PHY2_RXDV
J1_105
B17_L7_P
PHY2_TXEN
J1_103
B17_L8_N
PHY2_RSTn
J1_101
B17_L8_P
PHY2_INT
J1_91
B17_L17_P
PHY2_MDIO
J1_93
B17_L17_N
PHY2_MDC
J1_95
B17_L6_P
PHY2_TXER
J1_97
B17_L6_N
PHY2_RXER
J1_115
B17_L9_P
PHY2_COL
J1_113
B17_L10_N
PHY2_CRS
J1_107
B17_L7_N

2.3 PCIE接口
MP5705底板配备了一个PCIE x8 GEN3.0的PCIE接口,为FPGA与处理器通信提供了强大的接口。PCIe具备如下优点:
1) 带宽高,目前FPGA有PCIe Gen3 x16,或者PCIe Gen4 x8,链路速度可以达到128Gbps;
2) FPGA直连,不需要外部PHY;
3) 协议保证数据无误传输,两级CRC,重传机制,保证数据无误;
4) 软件生态丰富,各种系统原生支持,通过简单的驱动就可以完成数据交互;
5) 在PCIe之上的协议逐渐增多,例如NVMe是基于PCIe的上层协议;
Xilinx从15年前,V4系列开始,一直在PCIe的解决方案上深耕,提供众多的应用方案级的解决方案,方便用户专注于自己的应用。早期,Xilinx提供的有Application Notes,例如XAPP859,XAPP1052等,构建了基本的双向数据传输。当时一些第三方公司,类似于PLDA,NwLogic也出针对Xilinx FPGA的PCIe传输方案。
后来,Xilinx团队2017年附近推出XDMA解决方案,并持续增加功能、修正Bug,到目前为止,XDMA已经成为一个功能强大、成熟稳定的Xilinx FPGA解决方案。功能上涵盖了SG功能,AXI-Lite功能,多通道分离,AXI-MM和AXI-Stream支持等。稳定性上,经过4年的逐步完善,目前已经有众多的客户基于这套方案实现产品,涵盖医疗、电力、通讯、数据中心等各种应用。
MP5705底板PCIE接口引脚配置表如表2.3所示:
表2.3 PCIE接口引脚配置
信号名称
连接器管脚
对应FPGA管脚名称(MP5650
PCIE_TX0_P
J2_67
B117_RX0_P
PCIE_TX0_N
J2_69
B117_RX0_N
PCIE_TX1_P
J2_79
B117_RX1_P
PCIE_TX1_N
J2_81
B117_RX1_N
PCIE_TX2_P
J2_74
B117_RX2_P
PCIE_TX2_N
J2_76
B117_RX2_N
PCIE_TX3_P
J2_85
B117_RX3_P
PCIE_TX3_N
J2_87
B117_RX3_N
PCIE_TX4_P
J2_115
B118_RX0_P
PCIE_TX4_N
J2_117
B118_RX0_N
PCIE_TX5_P
J2_98
B118_RX1_P
PCIE_TX5_N
J2_100
B118_RX1_N
PCIE_TX6_P
J2_110
B118_RX2_P
PCIE_TX6_N
J2_112
B118_RX2_N
PCIE_TX7_P
J2_116
B118_RX3_P
PCIE_TX7_N
J2_118
B118_RX3_N
PCIE_RX0_P
J2_68
B117_TX0_P
PCIE_RX0_N
J2_70
B117_TX0_N
PCIE_RX1_P
J2_62
B117_TX1_P
PCIE_RX1_N
J2_64
B117_TX1_N
PCIE_RX2_P
J2_80
B117_TX2_P
PCIE_RX2_N
J2_82
B117_TX2_N
PCIE_RX3_P
J2_86
B117_TX3_P
PCIE_RX3_N
J2_88
B117_TX3_N
PCIE_RX4_P
J2_103
B118_TX0_P
PCIE_RX4_N
J2_105
B118_TX0_N
PCIE_RX5_P
J2_109
B118_TX1_P
PCIE_RX5_N
J2_111
B118_TX1_N
PCIE_RX6_P
J2_91
B118_TX2_P
PCIE_RX6_N
J2_93
B118_TX2_N
PCIE_RX7_P
J2_97
B118_TX3_P
PCIE_RX7_N
J2_99
B118_TX3_N
PCIE_CLK_P
J2_104
B118_CLK0_P
PCIE_CLK_N
J2_106
B118_CLK0_N
PCIE_PERST
J2_75
B15_L18_P

2.4 SATA接口
MP5705板载4个SATA接口,配合MP5650核心板可实现SATA3.0的全部功能。电路原理图如图2.4所示:
                   图2.4 SATA接口电路原理图
SATA是一种基于行业标准的串行硬件驱动器接口,以连续串行的方式传输数据,支持热插拔,主要用于SATA主机与大容量存储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目前,SATA一共发展了三代,分别是SATA1、SATA2、SATA3,向后兼容,每一代SATA具有相应的传输功能定义,并且他们的传输速率也不尽相同。SATA1.0的传输速率只有150MB/s,SATA2.0扩展为300MB/s,SATA3.0将端口的传输速率提升至6Gbit/s。
MP5705底板SATA接口引脚配置表如表2.4所示:
表2.4 SATA接口引脚配置
信号名称
连接器管脚
对应FPGA管脚名称(MP5650
SATA_TX0_P
J4_8
B115_TX0_P
SATA_TX0_N
J4_10
B115_TX0_N
SATA_RX0_P
J4_2
B115_RX0_P
SATA_RX0_N
J4_4
B115_RX0_N
SATA_TX1_P
J4_20
B115_TX1_P
SATA_TX1_N
J4_22
B115_TX1_N
SATA_RX1_P
J4_26
B115_RX1_P
SATA_RX1_N
J4_28
B115_RX1_N
SATA_TX2_P
J4_13
B115_TX2_P
SATA_TX2_N
J4_15
B115_TX2_N
SATA_RX2_P
J4_14
B115_RX2_P
SATA_RX2_N
J4_16
B115_RX2_N
SATA_TX3_P
J4_19
B115_TX3_P
SATA_TX3_N
J4_21
B115_TX3_N
SATA_RX3_P
J4_7
B115_RX3_P
SATA_RX3_N
J4_9
B115_RX3_N

2.5 40针扩展口
底板预留了2个2.54mm标准间距的40针的扩展口XS10和XS11,用于连接本公司设计的各个模块或者用户自己设计的模块功能电路,其中XS10上的18组差分信号在PCB布局上全部严格按照差分线布局,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XS10和XS11的电路原理图如图2.5和2.6所示:
                  图2.5 XS10电路原理图
                  图2.6 XS11电路原理图
40针扩展口引脚定义表:略。
2.5 JTAG接口
MP5705底板配备了一个板载JTAG电路。用户可以直接用一根MicroUSB线连接到底板即可实现FPGA在线升级和固化。由于该部分电路是直接焊接在底板上,因此不必担心热插拔造成FPGA芯片损坏。此外,MP5705底板还预留了标准2mm间距的14针JTAG接口,用户在购买的时候可以选择是否需要板载JTAG电路。
三、底板电源3.1供电接口
底板集成电源管理,支持+6V~+17V宽压输入。电源输入支持两种方式连接。一种为普通的DC-005(2.0)插座,如图3.1所示。一般用于简单的板级调试,可以直接使用12V的电源适配器,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图3.1 DC-005(2.0)实物照片
另一种方式采用凤凰座进行连接,型号为TE公司的796866-4。实物图如图3.2所示。该连接器耐压高,接触电阻小,抗震性优异,能承受-40℃~+105℃高温。插头与插座之间由锁紧螺丝固定,适合在工业级设备上使用。可直接用于工程样机开发。

图3.2796866-4实物照片
3.2 电源电路
底板共有三种电源,分别是数字5.0V,数字3.3V和模拟3.3V。其中数字5.0V和数字3.3V通过TI公司的电源芯片TPS54620产生。电路如图3.3所示:
图3.3 MP5705数字部分电源原理图
模拟3.3V主要为两路光模块供电,通过ADI公司的LT1963AES8_PBF产生。电路如图3.4所示:
                图3.4 MP5705模拟部分电源原理图

网友:
这是采用XILINX公司Kintex-7系列的XC7K325T-2FFG900I/XC7K410T-2FFG900I作为主控制器,核心板采用4个0.5mm间距120Pin 镀金连接器与母板连接

网友:
现在的设计都是底板加主板,这样哪有问题便于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