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变压器的原边和副边之间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2-11-24):
如下图,这变压器原边和副边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把输入输出隔离起来,保护作用

网友:
    从位置看,此电容是所谓 Y 电容,此电容作用,是将变压器原边关断时的尖峰电压经原边副边之间分布电容耦合到次级的电压短路到地。

网友:
    安规电容,用来消除开关电源特有的“高频”共模干扰。当然吸收尖脉冲也是有一定作用。

网友:
    共模电容,用来吸除脉冲的波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