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测试。测试结果在限值以内,但是不足3dB。这样算是通过了EMC呢还是没通过呢??

楼主(2022-11-24):
EMC测试。测试结果在限值以内,但是不足3dB。这样算是通过了EMC呢还是没通过呢??
或者说,辐射的测试结果,margin要多少才是测试通过呢?要3dB以上才是吗??

网友:
    对的!就是为了保证偏差!!我自己调试的时候都是保证6dB以上裕量,以保证样品的批量生产时候的EMC可以通过!!

网友A:
    如果你是在你当前测试的实验室做认证报告,那么,只要在限值以内就算OK,如果你要把样品给客户,让客户去其它实验室测试或者认证,那么至少要3个余量,因为,毕竟不同的实验室环境和情况都有所不同,3个余量只是为了保险。如果你知道你当前实验室和客户要去的实验室之间的差剧的具体数值,那么就不需要一定要3个余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在你当前测试的实验室做认证报告,那么,只要在限值以内就算OK,如果你要把样品给客户,让客户去其 ...

    你的意思是:实验室所追求的3dB裕量,往往是为了保障产品设计或批量生产的么?但是对于测试本身来说,是通过的,对吧?

网友:
    是的,往往都是保障而已,但只要有余量就算通过。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在这个实验室通过,但不代表去其他实验室也通过,所以,3个余量就是这样产生的,如果你在当前测试的实验室做认证,有余量就够了,不管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