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 Sigrity] 紧急求助:Error: Lack of Plane layers or Patches (should b...

楼主(2022-11-24):
Error: Lack of Plane layers or Patches
(should be at least two in total in the package, simulation failed.

想知道是什么引起的,该怎么去解决!

网友:
缺少平面层或面片。你把什么删除了吗?好好检查一下。不行可以用之前压缩保存的文件。

楼主:
感谢~在从PCB转过来之前要确认PCB板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