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光LED恒流系统的输出电流纹波抑制器LD6802JGL

楼主(2022-11-24):
描述
LD6802JGL是一种用于LED照明的输出电流纹波抑制器。它支持在输出端使用隔离或非隔离有源PFC结构,具有恒流。
LD6802JGL易于实现电流纹波限制,输出电容最小,内置可调过电压保护/多级过电流保护,内部钳位齐纳二极管可用于宽范围LED电压应用。该设备是SOT-26封装,以最小化PCB尺寸和组件数量。
特征
•自适应100Hz/120Hz电流纹波去除控制器
•内置钳位电路输入电压钳位
•10V驱动电压的MOSFET控制
•LED电流纹波的可编程幅度
•可编程的LED最大阴极电压
•可编程最大LED电流
•支持宽输出电流变化
•灯短路或断路保护
•内置内部超温保护
•SOT-26封装
应用
•无纹波电流LED驱动应用
•模拟调光LED电源(包括可控硅调光系统)

网友:
电压或电流源是以一种通(ON)或断(OFF)的重复脉冲序列被加到模拟负载上去的。通的时候即是直流供电被加到负载上的时候,断的时候即是供电被断开的时候。只要带宽足够,任何模拟值都可以使用 PWM 进行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