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矩阵处理

楼主(2022-11-24):
我想对一个矩阵进行处理,根据矩阵某一列值得大小不同将矩阵分为不同得矩阵。类似:
clear;clc;
A = [1 1 78 54 64;1 2 65 87 96;2 3 54 36 96;2 4 68 85 84]

根据第三列是否大于60将矩阵分开成为:
a =

     1     1    78    54    64
     1     2    65    87    96
     2     4    68    85    84

b =

     2     3    54    36    96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是要干什么的?办一个程序,就解决了啊!

网友:
    把第三列的值取出来判断大小,再根据位置直接取出相关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大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