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A开关电源故障

楼主(2022-11-24):
前几天控制柜清灰,不小心吹灰过程中把开关电源弄坏了,当时看到开关电源内部打了个火花,拆开后检查有两个R22的贴片电阻烧了,更换后有输出,但是不能调节电压,只要调节电位器输出电压呈线性降到2V左右,请问是哪里的问题望高人指点,谢谢) K) _( y, o- R

网友:
首先需要利用万用表检测一下各功率器件是否存在击穿短路,例如电源整流桥堆、开关管、高频大功率整流管、抑制浪涌电流的大功率电阻是否烧断等,然后需要再检测各输出电压端口电阻是否异常,如上述器件有损坏的情况我们则需要进行更换新的器件。

网友:
    估计是反馈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调节是TL431吗?如果是还需要检测下,另外还需要看看光耦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