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微带线 两线之间的互电感和互电容怎么计算?

楼主(2022-11-24):
    看过一些资料,在解释导线类电缆的时候,具体的公式还比较明确,
可是在说到耦合微带线的时候,好像是借助什么程序来求解的?

网友:
    电压和电流满足一定的关系叫电感、或者电容。不在关心其局部空间的电场如何分布、磁场如何分布。所有的电参量就变成了电压、和电流。

网友:
    用矩量法或边界元法求解准静态电磁场方程即可得到多层介质中多根任意形状导线之间的互电感和互电容。

网友:
    耦合微带线可以采用分布模型来计算各种现象,比如串扰,你可以采用SI2D来提取maxwell电容电感矩阵,采用精确branin传输线方程来计算。

网友:
    有公式的,像高速数字设计,特别是英文版的,公式都比较详细,或者你去查文献,好多文献上也有,也可以用场求解器来求,有些软件本身就带场求解器,比如HSPICE,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