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程序模块中有多个always,每个always都是同时进行的吗?

楼主(2022-11-24):
    verilog程序模块中有多个always,每个always都是同时进行的吗?

网友:
    always时间控制:沿触发或电平触发
单个信号或多个信号(中间用关键词or连接)
沿触发
    功能:常用于描述时序行为。e.g.有限状态机
电平触发
功能:常用于描述组合逻辑行为

    一个模块中可有多个always块,并行运作
    若always块可综合,则表示的是某种结构;若always块不可综合,则表示的电路结构的行为

网友:
    是的,并行进行,但是一般触发条件可以不同

网友:
    是的,每个进程块都是并行的。

网友:
    是的,都是并行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