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金PCB焊盘缩锡分析

楼主(2022-11-24):
(图片)

网友:
    焊锡性(Solderability)好坏的机理作用甚多,其中要点之一就是"表面自由能"(Surface Free Energy,简称时可省掉Free)的大小。也就是说可焊与否将取决于:(1) 被焊底金属表面之表面能(Surface Energy),(2) 焊锡焊料本身的"表面能"等二者而定。
      凡底金属之表面能大于焊锡本身之表面能时,则其沾锡性会非常好,反之则沾锡性会变差。也就是说当底金属之表面能减掉焊锡表面能而得到负值时,将出现缩锡(Dewetting),负值愈大则焊锡愈差,甚至造成不沾锡(Non-Wetting)的恶劣地步。

网友:
    和焊接的工艺也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