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中Zigbee技术网络特点有哪些?

楼主(2022-11-24):
    物联网中Zigbee技术网络特点有哪些?

网友:
    低功耗:在低耗电待机模式下,2节5号干电池可支持1个节点工作6-24个月,甚至更长。这是ZigBee的突出优势。相比之下蓝牙可以工作数周、WiFi可以工作数小时; 低成本:通过大幅简化协议降低成本(不足蓝牙的1/10),也降低了对通信控制器的要求,按预测分析,以8051的8位微控制器测算,全功能的主节点需要32KB代码,子功能节点少至4KB代码,而且ZigBee的协议专利免费;
    低速率:ZigBee工作在250kbps的通讯速率,满足低速率传输数据的应用需求;
    近距离:传输范围一般介于10~100m之间,在增加RF发射功率后,亦可增加到1-3km,这指的是相邻节点间的距离。如果通过路由和节点间通信的接力,传输距离将可以更远;

网友:
    ZigBee可以组成一个含有65000多个传输节点的庞大无线通信网络。在整个网络范围内,每个ZigBee数传模块都可以相互通信,所以可以通过“接力”的方式,把标准的传输距离由75米扩展到几百米甚至几公里。

网友:
    Zigbee的网络容量大
    一个星型结构的Zigbee网络最多可以容纳254个从设备和一个主设备, 一个区域内可以同时存在最多100个ZigBee网络, 而且网络组成灵活。

网友:
    每个ZigBee网络必须有一个协调器节点用于初始化ZigBee网络信息,协调器选择一个信道和一个网络ID既PAN ID(Personal Area Network ID),随后启动整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