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下,这个水面上的水草识别和定位的问题

楼主(2022-11-24):
    请问各位高手能提供一些妥善具体的思路吗?把图片中的目标(水草)分割提取出来,得到其坐标等信息。

网友:
    合理使用卷积神经网络的内部结构,避免重复计算。用卷积神经网络扫描某图时,实际上卷积得到的结果已经存储了不同大小的网格信息,前几层卷积核的结果更关注细节,后面的卷积层结果更加关注整体。

网友:
    边缘检测试试,如果不能很好的检测出来,结合区域形态

网友:
    形态学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