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测试中为什么有些频率点可以过,有些却过不了呀?跟什么有关系呢?

楼主(2022-11-24):
EMC测试中为什么有些频率点可以过,有些却过不了呀?跟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
一方面,该设备应能在一定的电磁环境下正常工作,即该设备应具备一定的电磁抗扰度(EMS);其次,该设备自身产生的电磁骚扰不能对其他电子产品产生过大的影响,即电磁骚扰(EMI)。

网友:
这与你的电路板的晶振,电流环路有关系,通过频率点的值计算干扰是从哪里来的,或者是频率的倍频,慢慢查找,最后抑制

网友:
    这个问的有点太大了,跟产品有关系,根据频率点判断大概是哪里出来的,然后逐个排查,找到原因,整改。如果有辅助设备的话,还得考虑到是不是辅助设备的原因。

网友:
    这个和电路板上的芯片、晶振的频率有关。

网友:
    有一个复杂的,叫地环路电流,会搞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频点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