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闭环控制直流电动机电流?

楼主(2022-11-24):
我在做一个用H桥驱动电机,H桥上有4个MOSFET,用IR2110驱动它们,H桥的负载时一个直流电动机和一个30mH的电感,驱动MOSFET的方波是由一个磁滞比较器和震荡电路给出的。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电流?闭环控制电流要怎么做?

网友:
直流电机在应用中有多种控制方式,在直流电机的调速控制系统中,主要采用电枢电压控制电机的转速与方向。

功率放大器是电机调速系统中的重要部件,它的性能及价格对系统都有重要的影响。过去的功率放大器是采用磁放大器、交磁放大机或可控硅(晶闸管)。现在基本上采用晶体管功率放大器。PWM功率放大器与线性功率放大器相比,有功耗低、效率高,有利于克服直流电机的静摩擦等优点。

网友:
在电机上串联的小电阻根据上面的电压,在做一个类似与硬件APC的电路,这样就可以控制电流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在电机两段并联一个压敏电阻。

网友:
恒流斩波就可以了,才电流做个比较器控制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