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d 在做元件封装时导入CSV文件提示超出字符?

楼主(2022-11-24):
有个mcu,BGA封装的,320脚,在excel里面做好,直接另存为CSV文件,导入时提示“引脚长度必须在1到40个字符之间”试了几次都不行,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

网友:
很简单,不使用PADS工具栏的设置引脚名称工具,直接使用文本来作为引脚名称,这样子名称就不受长度限制了,从下图可以看到用文本来编写引脚名称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对照字符串标准。

网友:
应该是字符长度超过了。

网友:
超出部分用文字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