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无线连接技术将最终在物联网中胜出?

楼主(2022-11-24):
    物联网现在依然是最热门的技术,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说到物联网,就不能不说无线连接。其实无线连接对于物联网,就像CPU与电脑的关系。
    目前在物联网中应用的无线连接技术有好多,WiFi,蓝牙,4G,ZigBee,还有LoRa,NB-IoT……
    大家说说这些技术都有什么长处短处,哪些技术最终会最终胜出?

网友:
    相比于NB-IoT,LoRa基于Sub-GHz的频段使其更易以较低功耗远距离通信,可以使用电池供电或者其他能量收集的方式供电;
    LoRa较低的数据速率也延长了电池寿命和增加了网络的容量;
    LoRa信号的波长较长决定了它的穿透力与避障能力;
    LoRa专用网关可以根据现场和客户需求扩展出更多自定义功能,如广告推送,多种网络接入等。

    一项技术,不可能是完美的。

网友:
    我觉得吧,各有各的特点,未来还是会多种同时存在,只是应用的领域会有所不同。

网友:
    针对各种场景存活可能性比较大的:WiFi,BLE,ZigBee、NB-IoT。  目前还没有看到所有协议合而为一的趋势,除非以后电池技术来一场革命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