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埋孔报错

楼主(2022-11-24):
    如何关闭盲埋孔在空间上重叠报错的问题?
如图:我的盲孔在1-4和7-8的空间上重叠报错了,但是这种在加工上是没有问题的。我只想要1-4和5-8这种相邻层的重叠报错,请问在哪里设置?

网友:
    在约束管理器中创建pin pair 后需要使用到其他ecset中,不然关闭后会丢失,这个细节需要记住。
    在进行PCB设计时经常会出现一些比较稀奇的DRC报错,其中较多的是phycial mode中的错误。

网友:
    这个需要在analysis modes 里面设定才可以解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