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选择不好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电路的效率和成本。那么新手该如何选择高性能的MOS...

楼主(2022-11-24):
MOS管选择不好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电路的效率和成本。那么新手该如何选择高性能的MOS管呢?

网友:
新手的工程,只要电压电流处于正常的范围内,mos管的选择就很简单!

网友:
选择好MOS管器件的第一步是决定采用N沟道还是P沟道MOS管。

网友:
确定MOS管的额定电流,该额定电流应是负载在所有情况下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

网友:
系统的散热要求要高。